【求助】继电器接点输出的突波吸收器

楼主(2013-06-20):
这样的一个继电器输出接点要控制马达, 输出接点我已经接了一个0.1u的电容器了, 我假如要再加上一个突波吸收器, 我该用怎样的规格?

网友A:
搞个4148不这行了

楼主:
是控制220V的交流马达

网友B:
简单的话,C2串一个适当的电阻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话,C2串一个适当的电阻就成。

请问一下, 串与不串的差别是什么? 假如要串该用什么规格的电阻呢?

网友B:
不串的话,接通瞬间继电器触点电流可能超限,烧毁继电器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