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28335 AD采样的几个问题

楼主:
根据手册ADC A0顺序采样的最高采样速率是12.5M,A0,B0同时采样的最高速率是8.33M。但是我同时采样信号发生器1M的信号时,速率超过5M后就会出现相位突变等问题(就是不准了),这是为什么?如何改进?还有就是采样值和示波器的最大值有偏差?是精度不够吗?

网友A(2013-06-21):
28335的ADC精度是绝对可以的  不会啊  并行采样的画   只不过是两路信号的采集值同时送入的相应的寄存器而已   采样值你可以做一些滤波处理   但是就怕不够你所需的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35的ADC精度是绝对可以的  不会啊  并行采样的画   只不过是两路信号的采集值同时送入的相应的寄存器而 ...

除了自带的ADC_cal校验外,还需要自己编程校验码?另外,我感觉是相位突变是因为ADCresultn的值不能及时送出去(采样率太高会出现这种情况),被下一次转换覆盖了,想用DMA方式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自带的ADC_cal校验外,还需要自己编程校验码?另外,我感觉是相位突变是因为ADCresultn的值不能及时 ...

下一次的数据肯定会覆盖上次的   你可以写个FIFO存   最前面的数据挤出去   这样连续性就好些了
不需要编程校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自带的ADC_cal校验外,还需要自己编程校验码?另外,我感觉是相位突变是因为ADCresultn的值不能及时 ...

请问是什么锁相方法,交流量采样时相位突变吗

网友(2014-11-17):
我的28335采样程序,在ccs5.2版本上用watch窗口的expression观察电压值变化,输入改变电压值在0-3V时,为什么参数值没有变化,还有怎么操作看输入采样的波形啊。

网友C(2015-01-04):
引用 网友A:
下一次的数据肯定会覆盖上次的   你可以写个FIFO存   最前面的数据挤出去   这样连续性就好些了
不需要编 ...

我用dsp28335进行ADC,外部电压范围合适,我的做法是外部地接开发板上的地引脚,外部电压输出端接到AD输入引脚,我使用的是ADCAIN2。但是采集回来的都是杂波,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是我的电路接的不对吗?

网友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5EC8D732749B408\桌面你说的相位突变是这样吗

网友D(2015-03-13):
呵呵,高手云集啊,呵呵

网友E(2015-05-16):
引用 网友C:
我用dsp28335进行ADC,外部电压范围合适,我的做法是外部地接开发板上的地引脚,外部电压输出端接到AD输 ...

大哥,你的源程序还在么,可以给我看看么?我也是像你这样干的,可愣是没有波形出现。

网友F(2016-04-28):
楼主的程序可以给我看看吗?我也在做这样的程序,可是有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