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R6 LCD输出这种波形,能改善吗

楼主(2013-06-20):
STM8L152R6 LCD输出这种波形,能改善吗?

网友A:
STM8L152R6 LCD接的是几个COM?4个COM的波形还可以,8个COM的波形相对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L152R6 LCD接的是几个COM?4个COM的波形还可以,8个COM的波形相对较差。

用的4*24

网友A:
4 COM波形差点,但视觉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B(2013-07-29):
为什么我用的STM8L152R8就没有波形呢?调了N久了,纠结中.......楼主能否发一份源码,谢谢了!726629270@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用的STM8L152R8就没有波形呢?调了N久了,纠结中.......楼主能否发一份源码,谢谢了! ...

问题找到了,是LCD电压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