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称重用ADC模块设计需求

楼主(2013-06-20):
本公司客户需要以下产品:
   24-bit △Σ ADC模块。 用于工业动态称重,要求每秒ADC转换结果不低于120次,有效位达到 19-bit以上,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 温度-10 到85度,AD码不漂移。SPI总线输出,最好带隔离。

   输入信号:  重力传感器, 12V激励电压,输入信号范围是 0~24 mV
   主要应用:定量包装称,皮带秤等

    有现成产品或者具有开发能力的,请联系我. 地点不限
联系方式请email: foss.liu@kaiyunv.com 或者 13926536275 刘工

网友A:
这个跟 以前做的比较 像 这个事16通道的,用在微振动监测。  不知您对 输入阻抗有什么要求。

网友B:
AD7709,现成的板子,呵呵

网友B:
晕 打错了 ,AD7799

网友C:
做过储料罐的称重,有些参数还有待斟酌。

网友D:
我喜欢这类技术。
有没有参考产品的手册?
我做过几个月的小信号测量。

网友E:
楼主的项目难度不小.有效ad码做到19bit,而且速度是120次秒。温度-10 到85度,AD码不漂移。
目前24bit的adc,最好的温度在3ppm. 如果在-10~85度的环境下,从最低到最高的漂移就是万分之一了。
当然在软件上可以加入漂移处理,不过这些方法对工业称重测量方面都不是很适合。
看你的要求,应该就是找个适合的adc,能把adc部分设计的比较好。

网友F:
我认识个,叫西瓜的。
这个高手啊,外资企业,干这个的。10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喜欢这类技术。
有没有参考产品的手册?
我做过几个月的小信号测量。

你好! 有的。请问你的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识个,叫西瓜的。
这个高手啊,外资企业,干这个的。10多年了

你好
   不会是同一个人吧。我也认识一个,在深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7709,现成的板子,呵呵

你好,精度如何? 能发点资料到我邮箱吗? 目前用的是CS5532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有的。请问你的邮箱?

你好,我的邮箱是:jockeyzhang@163.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项目难度不小.有效ad码做到19bit,而且速度是120次秒。温度-10 到85度,AD码不漂移。
目前24bit的adc ...

看你签名档是研究天平,几个月前我第一次听说这东西,看到国外的一家公司‘梅特勒’都称重到几十微克,惊叹其神奇。
撇开电子部分,光机械设计就难以想象,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 以前做的比较 像 这个事16通道的,用在微振动监测。  不知您对 输入阻抗有什么要求。 ...

你好:
    你的方案用在多通道。我只需要单通道即可,由于是工业应用,需要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你把手机打电话的时候,靠近你的模块,看数据跳动情况

网友G:
我一直用CS5532做称重数字模块,都是5V激励的  12V激励 前端电压需要额外处理

EMC应该不是问题, 3000v 快速脉冲群 通过完全没有问题

ADC转换结果不低于120次 也是没有问题,但这是A/D 字输出速率 可达到19位的有效位,但最后1~4bit位数据肯定是跳动的 需要做适当的软件滤波才行

·如果合适, 可以联系我:39637663 |#| qq.com

网友F:
NO,在上海的。好像是动态秤重方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你签名档是研究天平,几个月前我第一次听说这东西,看到国外的一家公司‘梅特勒’都称重到几十微克,惊 ...

是的,梅特勒在行业里面排名老大。
在天平也是前三了。
当然真正高端的制造方面都还是国外垄断的。
国内就只能仿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认识个,叫西瓜的。
这个高手啊,外资企业,干这个的。10多年了

别给我脸上摸金了,在这里不叫西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精度如何? 能发点资料到我邮箱吗? 目前用的是CS5532

CS5532BS在低速的时候,噪音参数几乎是最好了。而且在做应变片传感器的测量时候,是很有的选择。
但是你速度超过120次每秒,而且是你需要有效19bit的输出速度,所以采样速度最好要在1.2k每秒,这样软件的处理方面会更灵活,但是噪音相对来说会大很多,而这时候CS5532的参数要差很多。

网友F:
CS5532很老的东西了,深圳那边公司很多年前有了。也有很多人用带24位AD的51测试过。
以前电子秤都是用模拟电路搭的,对于信号的采集现在常用的有转换成电压和频率。
AD选型:噪声很重要,你最好找一个低频24位(带PGA),最低噪声的。

没接触过这些,只是听的多了,也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网友D:
我查了下,ADI有基于AD7190的方案。

网友D:
它在4.1sps读出速率时,噪声居然是7nV左右,惊叹!
我在使用AD7710制作PXI万用表时,7710在10sps时,居然是200多nV,我目前仍不理解,为何差距如此之大,难道是7710太老,技术不够!?

网友E:
AD7190没有那么低的噪音。AD7190我正在用,CS5532用了也有7,8年了。
AD7190在低速的时候参数没有CS5532BS好,高速的时候比CS5532BS强。
楼主的项目是霍斯顿桥应变片传感器,如果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CS5532BS更好。
还有传感器12V供电,得解决电压兼容性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D7190没有那么低的噪音。AD7190我正在用,CS5532用了也有7,8年了。
AD7190在低速的时候参数没有CS5532BS ...

我也是从它手册上看到的,比如:

你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D:
我对比了下,5532确实噪声更小;
抑郁了,为什么当时我不用5532做万用表,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

网友E:
做万用表你用这么贵的adc,那也太奢靡了
普通万用表多是淹没的专用芯片。
五位半以上的才会用独立的adc来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做万用表你用这么贵的adc,那也太奢靡了
普通万用表多是淹没的专用芯片。
五位半以上的才会用独立的adc来做 ...

几年前做过那种PXI万用表板卡,当时做6位半,又是抄国外的指标和功能(比如量程),所以选的是AD7710,
我记得当时我浏览过非常多的ADC芯片,包括cirrus logic,而经你再一次提到5532后,我就错乱了,
5532的噪声比7710小很多,仅从5532的指标看,它可以实现7位半的万用表,如果是这样,几年前我没理由不选择它、要么就是我当时评估错误。我努力的回想了下,应是因为我需要3.299999计数,而5532是2.5V参考,适合设计1.999999计数;还有一点就是,我找不到与5532噪声相媲美的运放,所以在万用表电路里,等效输入噪声的瓶颈已经不由5532决定。

请问‘孤独泪’,高精度天平的难点就不在于电路,对吧?

网友E:
高精度的天平主要在传感器的精度和信号处理方面.
原来是做6位半万用表,用这么好的adc就正常了

楼主:
ad7794,92系列怎么样?

楼主:
目前选的ADI公司的AD7794

网友E:
根据你的要求根本没法满足.

目前对于高精度称重来说,最好的三款adc是
CS5532BS, AD7190, ISL26102.

性价比最好的是CS5530,ADS1232,ISL26132。

价格便宜的:ADS1230和国产其他型号CS1180,TM1618,HX712。

如果再便宜玩具级别的比如口袋称,厨房称,人体称用FS9821,CSU1181等

网友H(2014-01-09):
开什么玩笑,CS5532及AD7190芯片采样频率120HZ能做到19位精度?(传感器空载的情况)。

空载的情况,能达到17.3位就不错啦。

负载,在有抗振动滤波的情况下能达到17.7位,精度可以说是国内厂家数一数二啦。

网友I:
称重传感器的应变电阻一般都350ohm 500ohm 1000ohm , 用12V激励温漂会比较大,建议可以用恒流源激励,这样温漂会减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