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芯片MAX6369应用!遇到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大侠们有没有人用过MAX6369的。。。
现在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加电之后WDO没有输出!总是持续的低电平!!!!! 这个片子封装太小,很不好测。不知有没有大侠用过。还望指教!

最开始我以为是片子坏了,后来我换了一个片子还是一个样子!很郁闷!

网友A:
焊接上去,引出线再测。

是不是有看门狗复位功能?如果有看门狗复位功能,则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清除看门狗,导致看门狗定时器溢出并造成始终处于输出复位状态了把。

楼主:
后来查datasheet 发现自己犯了很幼稚的错误。6369为开漏输出,需要上拉器件!哎!!傻了。!

网友B:
犯错很正常。

网友C:
这类器件开漏输出很常见。

网友D(2015-11-18):
你好 我也用的MAX6369  WDO输出接上拉电阻之后还是持续低电平输出  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