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3-06-20):
本人新手,在画PCB板的遇到接地就头大,我画的板子上有功率地,我知道功率地跟一般的模拟地要分开接,但是问题是怎样分开接呢?我现在的做法是把功率地单独连接到电源地上,让后把其他的电路的地都连接到一起,然后再接到电源地上,不知道接的对不对,望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是神马?

网友B:
我个人觉得可以在地之间加0欧姆电阻,然后再接到电源地

网友C:
单点接地就OK了。

网友D:
两个地之间接零欧电阻,

网友E:
地分为很多种,从安全接地的角度上讲,可以分为大地(类似机壳地)、浮地;从系统功能的角度上讲,分为功率地、系统地、数字地、模拟地;地隔离分为多种,电容点接、电阻点接、磁珠点接等等;
从你这上面的描述上看,你可以将两个地(功率地和模拟地)分别使用不同的地岛,然后两者通过0R电阻或1000pF电容点接方式处理,需要注意电阻的功率及电容的耐压值。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开始要求不高,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G:
看电路复杂程度了,功率地,信号地,如果不是高要求电路,接在一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点接地就OK了。

能问一下,我上面的说法属于单点接地吗?就是把功率地和其他的地分开接到电源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电路复杂程度了,功率地,信号地,如果不是高要求电路,接在一起就好了。 ...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分为很多种,从安全接地的角度上讲,可以分为大地(类似机壳地)、浮地;从系统功能的角度上讲,分为功率 ...

能问一下,地岛是什么?是把他们分开铺地吗?然后把这两个地通过0欧的电阻连到一起?然后再接到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可以在地之间加0欧姆电阻,然后再接到电源地

您说的意思是把功率地接到一个0欧的电阻上,然后再与其他的地相连接吗?

网友H:
低频信号的话问题不大,但是最好是分割开来,用零欧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用高压瓷片电容给接到一块。或者在印制板上不接到一块,而是在印制板外或者印制板连接器上接到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频信号的话问题不大,但是最好是分割开来,用零欧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用高压瓷片电容给接到一块。或者在印 ...

嗯,谢谢

网友I:
有模拟数字混合电路的,GND最好连在一起,磁珠慎用

网友J:
磁珠吧,用过感觉不好。

网友K:
在入口处单点接地比较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地分为很多种,从安全接地的角度上讲,可以分为大地(类似机壳地)、浮地;从系统功能的角度上讲,分为功率 ...

: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入口处单点接地比较好

那个,能问一下,我把功率地直接接到电源地上,其他的地连接到一起,然后再接到电源地上,算是单点接地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问一下,地岛是什么?是把他们分开铺地吗?然后把这两个地通过0欧的电阻连到一起?然后再接到电源地? ...

就是所有同类型的地接在一起,使用铜皮方式覆盖;地岛和电源岛类似。不同类型的地岛就可以通过点接的方式进行连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能问一下,我把功率地直接接到电源地上,其他的地连接到一起,然后再接到电源地上,算是单点接地吗 ...

不是接的顺序问题,而是怎么接的问题,点接就是用很小的线宽连接不同类型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接的顺序问题,而是怎么接的问题,点接就是用很小的线宽连接不同类型的地。 ...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