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RC网络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6-20):
电路图见附件

网友A(2014-04-19):
倍压整流的吧

网友B:
带通,消除干扰的

网友C:
虽然RC网络较长,但是可以拆分成3级串联的RC双T网络,RC双T网络是带阻特性的,又称为陷波电路,常用于电子系统的抗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RC网络较长,但是可以拆分成3级串联的RC双T网络,RC双T网络是带阻特性的,又称为陷波电路,常用于电子 ...

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