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噪声滤除不掉

楼主(2013-06-20):
这样的高频噪声怎么才能滤除掉
这是DC-DC输出后的电源线上的噪声 LM2576-12
我用了L (300UH)  C(1000uf)C(0.1uf瓷片)滤波  后面还有个10uf钽电容 可是还是没有滤除掉

网友A:
是哪个线上的噪声?
来源于哪里?
目前做了哪些处理?

网友B:
LZ,这里只有图片,其他什么都没有,叫人很难猜想啊!能不能具体说下电路,简单介绍下工作情况呢

网友C:
空载时,测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时,测测是不是这样

这倒是没有测试
假如空载的画 没有这个噪声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40mv不算大,我示波器探头短路都20mv

网友E:
加30%负载,估计会好很多

网友F:
大部分电路对这么高频率的噪声不敏感,也就是说基本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再说噪声的幅值也不大。
另外,这种频率的噪声,很有可能是通过示波器探头窜入的。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线虽然只有几厘米长,足以成为天线,把噪声引入。中高端示波器一般都配有专门的探头附件来测高频信号,不能用普通表笔。

网友F:
如果你的负载很在意这种噪声,可以用磁珠和1000pF/0603电容来滤掉噪声

网友G:
在IC输入端想办法吧!…

网友H:
同意8楼的意见,可以空载测试,如果仍然有这种噪声就极有可能示波器探头接地问题导致的测量噪声。

网友I:
引用 网友J: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186-1-1.html

不错!

网友K:
试试空载时的噪声多大,看是否与之一样,就如8楼和12楼所说一样,就说明是探头和接地问题,这时先排除是不是探头问题,把探头的地尽可能的绕短,然后测量点与探头的地相隔尽可能的近,看看是否还存在?如果还存在,说明是板子接地问题。

网友L:
好牛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