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现在我有一个125MHz的差分时钟源,输出电平是LVDS的,想把它分成4个差分时钟,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荐啊?

网友A:
这应该用时钟芯片吧,不应该用FPGA吧

楼主:
主要是想给MGT供时钟,所以在这个版面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给MGT供时钟,所以在这个版面问。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