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源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3-06-20):
输出是带载功耗很小。搞不懂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A:
3.7V?不会是给手机模块供电的吧

楼主:
不是手机供电,主要是led供电!~

楼主:
为什么要用两组供电,有人来解答吗?

网友B:
20V 转 5V 这效率得多低。7805吃掉15V电压用于发热,散热得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V 转 5V 这效率得多低。7805吃掉15V电压用于发热,散热得做好。

那这个3.7v有什么作用!

网友C:
搞不懂为什么这么提问

网友D:
二选一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3.7v有什么作用!

不清楚你这3.7V用在哪儿了。图不完整,无法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为什么这么提问

输出out是直接连在一个led灯上。前端有2个供电,电压一个为3.7v一个为5v!

2个供电不奇怪啊

楼主:
3.7v是另一个电源模块输出的!

那就是“3.7V两路供电”(其一备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3.7v是另一个电源模块输出的!

5v这个经过一个in4007后4.3v左右也比3.7v的电压高不会倒灌,烧3.7v电源模块吗?

网友E:
看起来是想做备电,但是3.7V会倒灌,100pF电容用来给LED滤波,也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是想做备电,但是3.7V会倒灌,100pF电容用来给LED滤波,也没有任何意义。 ...

NE大大来帮忙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F:
3.7V是锂电池模块。

网友G:
如果3.7V是电池组件,那这个电路正常情况下有20V供电,同时给电池浮充电,一旦20V电源掉电,自动转换为3.7V供电,确保LED带电。如果是另一路电源,那就是双备份,3.7V电源需要考虑承受5V反灌的问题,可能模块内部有二极管。

应该是这么回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3.7V是电池组件,那这个电路正常情况下有20V供电,同时给电池浮充电,一旦20V电源掉电,自动转换为3.7V ...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3.7V是电池组件,那这个电路正常情况下有20V供电,同时给电池浮充电,一旦20V电源掉电,自动转换为3.7V ...

很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