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二极管

楼主(2013-06-20):
要求正向电流可以达到2A,反向电压20V以上。帮忙推荐几款,只有这两个要求

网友A:
MURS320T3G  正向电流为3A,反向电压为200V 足够你用了!

网友A:
我再给你找找小一点的!

网友A:
MBRA340  这个小点,正向电流为3A,反向电压为40V

网友B:
别的就不推荐了,SB220最适合LZ;P

网友C:
推荐SK34,反向电压40V,正向电流3A

网友D:
兄弟啊,满足这样条件的二极管有一长串。

网友E:
哈!…混个脸熟?…
楼主为此事发贴?…也太哪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N5408

谢谢 我用的1N5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