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的接地问题,望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13-06-20):
本人新手,在画PCB板的遇到接地就头大,我画的板子上有功率地,我知道功率地跟一般的模拟地要分开接,但是问题是怎样分开接呢?我现在的做法是把功率地单独连接到电源地上,让后把其他的电路的地都连接到一起,然后再接到电源地上,不知道接的对不对,望大神赐教

网友A:
你的做法是对的
PGND一般电流都比较大 干扰强   你只要记住布局布线尽量和AGND分开隔离就对了,也可以采取单点相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做法是对的
PGND一般电流都比较大 干扰强   你只要记住布局布线尽量和AGND分开隔离就对了,也可以采 ...

能请教一下前辈,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单点相接的资料,不是很懂,单点相接跟我上面说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