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指点:为什么加了delay(60)后,1#电批有时候启动不了!急

楼主(2013-06-20):
为什么当Fiber换成是自复位按钮开关的时候可以加延时,而用光纤的时候加延时有时候1#电批不能正常通电?
void main(void)
{
P1 = 0xff;
P3 = 0xff;
while(1)
{
  if(Fiber)
  {
   delay(60);
   if(Fiber)
   {
      if(!button)
     {

     if(!Switch)
    {delay(60);
    if(!Switch)
    {
     P15 = 0; //1#电批通电
     P14 = 1;
     button = 1;
    }
   }
    else
    {
     P15 = 1;
     P14 = 0; //2#电批通电
     button = 0;
     while(Fiber);
    }
   }
  }
}
  else
  {
   P1 |= 0xf0;
   button = 0;
  }
}
}

楼主:
在加了延时后,1#电批10次有差不多3次左右不通电(正常顺序操作),不能正常启动,两个感应器都是用EE-SPY302光电开关,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while(Fiber); 会让程序死循环的!不要加delay这种延时,这种延时的时候,芯片什么都不做!有信号也不处理。一般都是不断检测,最后判断检测到的次数,达到一定数量,做为正确输入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Fiber); 会让程序死循环的!不要加delay这种延时,这种延时的时候,芯片什么都不做!有信号 ...

“while(Fiber);会让程序死循环的!”这句是对的、目的就是要让程序执行到这一句的时候一直停在这。可能版主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加了延时后程序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也就是说按照正常操作是两个感应器感应到发生变化时,1#电批通电,然后放回1#电批,2#电批通电,然后一直等在这,直到产品拿出两个电批断电,而有时候就是正常操作1#电批会不通电,后面的动作自然也是不会执行,我想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while(Fiber);会让程序死循环的!”这句是对的、目的就是要让程序执行到这一句的时候一直停在这。可能 ...

:handshake是什么原因导致1#电批有时候不能正常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