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0 BOOT1 与复位按键的关系?

楼主(2013-06-20):
在测试的时候 boot1做普通IO使用, USART2 TX和RX上有个上拉了一个LED指示灯。
1、在boot0悬空、boot1做普通IO使用的情况下,复位按键 按下多次的时候 出现两种状况,一种LED灯熄灭,和亮的情况。(本来复位的情况下,IO的状态只有一种)。
2、在boot0接地、boot1做普通IO使用的情况下,复位按键 按下多次的时候 、led一直为亮,说明IO输出为低电平,不出现另外一种LED灭的情况。
3、在boot0接3.3V、boot1做普通IO使用的情况下,复位按键 按下多次的时候 、led一直为灭,说明IO输出为高电平,不出现另外一种LED亮的情况。

想问下 1、 IO状态输出,复位按键和与boot0和boot1 有什么关系。
       2、现在用USART2 收发数据,232芯片没有问题,配置正常(因为我在RX端给一个高低电平,可以进中断),但却进不了中断,也没有波形。 不知道为什么。这和IO状态有关系吗?

网友A:
boot0好像不能悬空

网友B:
boot0 ,boot1 是启动选项, 复位的时候应该给予准确的电平. 看手册 BOOT 的说明.
2. 没有看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oot0 ,boot1 是启动选项, 复位的时候应该给予准确的电平. 看手册 BOOT 的说明.
2. 没有看明白 ...

没错,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