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STM32F系列MCU的内部FLASH来存储可变的数据吗?

楼主(2013-06-20):
可以用STM32F系列MCU的内部FLASH来存储可变的数据吗?以前用过的C8051系列MCU可以这么做,目前使用的STM32F系统都用一片SPI接口的串行FLASH芯片来保存一些可以改变的重要参数。

网友A:
可以的,可以存储数据,需要注意不要影响到你的程序存储就可以。

楼主:
请教2楼,能介绍这么用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