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12V100W负载的通断

楼主(2013-06-20):
不知道选哪款三极管合适啊。
单片机控制端是不是要加光耦呢?

楼主:
好像应该用MOS管是吧,B546A怎么样?

楼主:
额, 看错了。应该是A1396,A1444

网友A:
用个导通电阻毫欧级的MOS管

楼主:
大侠帮忙看看是不是这样搞就可以了呢?想选用IRLR3410这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功率接口技术 321页 8.2M.pdf ◆〓
〓◆ 单片机典型模块设计实例导航 106.8M 超清晰  ...

T叔,这书看的头疼啊。。赶脚看不懂啊。。。。

楼主:
有人吗?求指导~~~

楼主:
嘿嘿,哥们换了个图,这下可以了吧

转的 大侠的。哈哈选这个管子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谢谢灌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嘿,哥们换了个图,这下可以了吧

转的jjjyufan 大侠的。哈哈选这个管子可行吗?

为什么非要用P沟道呢,N的还便宜!

网友D:
我以前用的,负载是24V电磁阀!

网友E:
大电流!串二极管做什么?…不放心MOS管?并在管子上好了!…

网友F:
建议你用NMOS
1是好买
2是便宜
然后前级在用个9013或者8050驱动
三极管的E级电阻不要
或者如果你系统的电源12V和单片机的电源用的是隔离 那你单片机出来接个光耦再驱动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用NMOS
1是好买
2是便宜

嘿嘿,灰常感谢!!!!!!

网友G:
我们都是这样子做的。K1K2是继电器

楼主:
  亲,这下是不是可以了呢??????:lol

网友H:
用mosfet,RDSON小的m欧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