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进行AD采集各项配置怎么设置最好?

楼主(2013-06-20):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3;
  ADC10CTL1 = INCH_3;
  ADC10CTL1 |= ADC10SSEL_3;
  ADC10CTL1 |= ADC10DIV_1;
  ADC10AE0 |= BIT3;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 REF2_5V;
试验分别更改CALDCO_1MHZ、ADC10SSEL_3、ADC10DIV_1、ADC10SHT_3 为其他设置都会使ADC10MEM跳变到另一个范围,现在代码中的设置是测试下来最接近的,但还是有比较大的误差,请教这几项该如何设置达到最佳精度?

网友A:
有些时候误差大,也可能是你的电源波动大,你可以用AD内部电源分压测试对照,或者外接电池分压检测。如果还是有问题,建议你去TI官网查看例程。

网友B:
使用一下中值滤波

网友B:
或者采集几次球平均值看看。

网友C:
采用单片机自带AD模块上自带的内部AD时钟的吧,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采用的,精度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当然了楼上几位说的也有道理的,作为AD采集的,每次需要多做机组数据的采集,去掉最大值跟最小值的,然后做中值滤波处理的,精度应该是可以满足一般的要求了啊

网友D:
最好还是使用外部的AD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