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个按键LCD多层界面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遇到一个问题,现在只有2个按键,但需要设计一个多层界面显示程序,两个按键有短按、长按区别,主要还是怎么实现比较简单,目前带了很多参量,感觉好乱!结构体是否会好些,各位大神说说看法或者给点资料和经验!跪求啊!!!!

楼主:
先自己顶下!界面功能有模式选择,测量,数据查看等!:'(

网友A:
先一个一个做,一开始可能想不到太多, 有基础后可能要重新规划重来。

网友B:
同意楼上,先做个简单的,然后慢慢扩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