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频率想达到1M

楼主(2013-06-20):
三极管开关频率想达到1M,请问用2n3906/2n3904可以吗?
另外我看手册上,storage time是什么意思?它对开关频率有何影响

网友A:
storage time深饱和后恢复时间,影响三极管开关频率的最关键参数。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
storage time 是存储时间,指三极管已经饱和,基极电流突然反向,集电极电流却仍持续存在的时间。三极管饱和越深,基极反向电流越小,存储时间越长。

网友C:
1MHz,如果没有特殊处理,普通的三极管,即使特征频率几百兆的,也很容易出问题。
如果输入1MHz方波,输出要么全低,要么占空比变小。
你可以选择开关三极管,或者不让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
一般三极管的饱和时间是几百纳秒,接近1MHz方波的500纳秒了。
慎重!

网友D:
可以考虑将电路配置到浅度饱和和截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Hz,如果没有特殊处理,普通的三极管,即使特征频率几百兆的,也很容易出问题。
如果输入1MHz方波,输出 ...

有道理,
那么请推荐高速的三极管,谢谢

网友E:
使用射频三极管 如2SC3356

网友A:
撸主可以在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这样在三极管进入饱和(Vce<0.3V)会分流掉一部分基极电流,使得三极管无法进入深饱和状态。1970年74LS系列就是加了这个肖特基管,在速度和功耗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风靡世界30年,进入2000年以后才被74HC系列淘汰。

网友F:
MARK 实验一下各位大牛的电路,这个很有用,怪不得频率高了占空比 变了。

网友G:
实现1M不是问题的。
9L在以前工艺的BJT中实现很容易,现在BJT饱和电压好多在几十甚至几毫V,所以加不加没有多大改变,以前肖特基也测试过。实现的方法有多种,1,在基极限流电阻上并电容,集电极电阻减小。(高速往往是高电流)2,让电路工作在截止和临界饱和间可以参考锁相环内部VCO电路或收音机差动限幅电路。3可以给基极增加适当的直流偏置,以增大GM,这样可以增加带宽(高频方波有较丰富的谐波成分),同样要减小集电极,以增加电路的SR.
4,在基极对地接个GZL……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实现1M不是问题的。
9L在以前工艺的BJT中实现很容易,现在BJT饱和电压好多在几十甚至几毫V,所以加不加没有 ...

2、4条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
storage time 是存储时间,指三极管已经饱和,基极电流突然反向,集电极电流却仍持续存在的 ...

大侠,都没个明白人说说啊,到底行不行啊
或者换mosfet

网友I:
找本脉冲处理方面的书看看,这一块理论方面,尤其是加速电容值的选取,还是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本脉冲处理方面的书看看,这一块理论方面,尤其是加速电容值的选取,还是很复杂的。 ...

大侠,咱能简单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