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做功放,来了个仿真,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3-06-20):
用的是NE5532+TDA2030,双12V供电,这是基本的放大,另外有一个滤波分频的通道,
本人菜鸟一枚,求大神指教。。。
另外请问,TDA2030手册上显示24V电源可以在10W左右,我的应该可以再提高些么?可是我有2个通道。电源用LM7812和LM7912,这么大的电流

,稳压芯片能顶住么?

网友A:
估计7812和7912会很热,加相当大的散热器后勉勉强强使用。

楼主:
另外请问,照当前的功率,两个通道用LM7812和LM7912应该不太热吧?

网友A:
发热是一定的,看你的音量大小。
若最大音量,即使是单通道,两片稳压器都是勉勉强强,两片供电给双通道就别想。

楼主:
给稳压芯片加三极管扩流怎样?另外,电源供电部分有什么方案,版主建议下呗,,,菜鸟先谢啦!!!

网友B:
10W的功率太大了,烫的会受不了的,或者换开关电源吧

网友C:
给楼主个方案
功率部分(TDA2030)不用稳压,直接7812和7912前面(如±18V)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