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我不怎么理解电容,上网找了一下电容的定义,简单的说,有电压,然后储电。那么如果一根流过大电流的导线与一根与之平行并且相近的导线(接地线)会不会形成电容呢?我先自己理解一下,然后请高手说出错误就好了。导线有电流流过,这样就有大量电子。另一导线是金属的,里面有正离子和电子。如果靠的比较近的话。就会形成电场,电介质是空气。不知道自己分析的对不对额

网友A:
是否形成电容,与导线中是否有电流、电流大小无关,与两导体之间电场强弱也无关。正如电阻,没有电流流过时也有电阻。
两导体之间,总存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形成电容,与导线中是否有电流、电流大小无关,与两导体之间电场强弱也无关。正如电阻,没有电流流过时 ...

嗯理解了的,电容是本身属性。那么可以在问一个问题吗?存在电容了,有电场了,就聚集电荷了,那么两支路各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B:
to LZ:

你能有这个思考,是件好事。

如果你看一本正统的《电路》类书籍,开篇就会告诉你集总参数电路是什么回事。建议认真读一下相关书籍。

网友C:
要么聪慧过人要么愚笨透顶

网友A(点评):
我宁愿相信是基础知识不足。

网友D:
我认为楼主是对的,根据平板式电容计算公式:C=εS/d=εr*εo*S/d; 可以看出和接触面积S、导线之间距离有关系,空气的介电常数为1忽略不计。只是导线太细,相对面积就很小了。得到的电容就更小的可怜,近似忽略不计。

网友C(点评):
楼主什么也没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楼主是对的,根据平板式电容计算公式:C=εS/d=εr*εo*S/d; 可以看出和接触面积S、导线之间距离有关 ...

楼主问他的理解对不对,我只是从公式的角度去理解认为是对的。就是电容太小,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已

网友E:
电容就是两个电极平板不断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A(点评):
没有充电也没有放电,是否电容就不存在?

网友F:
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你能有这个思考,是件好事。

嗯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聪慧过人要么愚笨透顶

我也宁愿相信自己是知识不足:lol

网友A:
电容应该在普通物理课程中就讲到。

网友G:
有时间可以看电磁场 电磁学这类书籍 最详细啦
没时间看看基础电路学的书

网友H:
电容有一种可以存储电量的能力,外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电容越大,能力发挥越多。你不给他可以发挥能力的外界条件,不能说他不具备这种能力。

或者一种更抽象的理解,电容必须要和能够让它发挥能力的外界条件同时存在时,它才是真正电容,不然它只是一个名称。

给你一个实物的电容,可以认为它什么也不是,但要知道把它接入实际电路中就能让它发挥这种能力。哈哈..........我把自己都说晕了。

网友I:
由介质隔开的两个导体叫电容.这是物理学中的电容吧.

网友J:
电阻R、电感L和电容C是三种具有不同物理性质的电路参数,也常用其表示三种理想化的元件。

网友K(2014-03-31):
引用 网友E:
电容就是两个电极平板不断充电放电的过程。

我的理解是,电容一种导体属性,要表现出这种属性,就得有一定的外部条件

网友L:
电容或电容量是指物体在电场中所能储存的电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