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89s52的lcd12864的串口程序,如图

楼主(2013-06-20):
(图片)

网友A:
网上好多的,搜索一下吧

楼主:
找了好多的  都不符合  lcd12864都不显示

网友B:
先确定控制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include "12864lcd.h"
#include "delay.h"
uchar code string_1[12]={"呼呼呼呼呼呼"};
uchar code a[12]={"电压=      V"};

void wr_cmd(uchar cmd)
{
        RS=0;
        RW=0;
    delay_50us(1);
        lcd_data=cmd;
        E=1;
        delay_50us(10);
        E=0;
        delay_50us(2);
}

void wr_data(uchar wdata)
{
        RS=1;
        RW=0;
        delay_50us(1);
        lcd_data=wdata;
        E=1;
        delay_50us(10);
        E=0;
        delay_50us(2);
}

void init(void)
{
        delay_50us(2000);
        RST=1;
        PSB=1;
        wr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50us(4);
        wr_cmd(0x30);
        delay_50us(4);
        wr_cmd(0x0f);
        delay_50us(4);
        wr_cmd(0x01);          // 清屏
        delay_50us(240);
        wr_cmd(0x06);                   //进入点设定        ,游标右移
        delay_50us(4);
}

void display1(void)
{
        uchar i;
        wr_cmd(0x98);
        delay_50us(1);
        for(i=0;i<12;i++)
        {
                wr_data(a[i]);
                delay_50us(1);
        }
        delay_50ms(4);                }

网友D:
lcd_data=cmd;这句话是什么东西?把8位二进制数赋给IO口可能行吗?既然是串口就必须用for循环一位位发完,后面还有好多错,我觉得楼主还是找个现成的程序一句句研究而不是这样乱写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