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输出方波时有时无??????????

楼主(2013-06-20):
(无正文)

网友A:
方波是用事件管理器实现的吗  还是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输出的???
如果用事件管理器输出时有时无那就说不过去了
肯定是你的代码将其时而使能时而关断了   仔细查查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是用事件管理器实现的吗  还是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输出的???
如果用事件管理器输出时有时无那就说不过 ...

是用的dsp28335的epwm的事件管理器。不过代码查过了,没有问题啊。有时输出的时间很长,有时很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的dsp28335的epwm的事件管理器。不过代码查过了,没有问题啊。有时输出的时间很长,有时很短。 ...

你可以这样去测试   在输出pwm波的同时  让某一个二极管闪烁
这样就可以判断在不输出pwm波的时候是否整个系统在运行
说不好是什么导致系统不稳定了
还有一种情况我 曾经遇到过  就是输出pwm不是按照我的设计输出的
片子可以下载程序  最后发现是片子坏了  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去测试   在输出pwm波的同时  让某一个二极管闪烁
这样就可以判断在不输出pwm波的时候是否整 ...

我用示波器测的引脚的方波,这个和二极管一样吧。测试的结果就是时有时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的引脚的方波,这个和二极管一样吧。测试的结果就是时有时无。 ...

我的意思是用别的IO口证明在不输出pwm波的时候  别的IO上的二极管是否还在工作
判断整体程序是否还在运行
如果在运行  说明是你的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用别的IO口证明在不输出pwm波的时候  别的IO上的二极管是否还在工作
判断整体程序是否还在运行 ...

哦哦 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明白了

快快解决问题  然后分享给大家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