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的元器件在高温下使用,该如何焊接

楼主(2013-06-20):
一种传感器,需要将其加热到250℃的温度下使用。但在这个温度下,焊锡要熔化了,所以想请教一下有过类似经验的高手,这种传感器怎么往PCB上连接。谢谢!

网友A:
传感器耐得了这种温度,但板子耐不住温度的。
还是想其他办法吧,例如延长传感器线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耐得了这种温度,但板子耐不住温度的。
还是想其他办法吧,例如延长传感器线路等 ...

可以连线,但连线不也得焊接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啥传感器,能直接在250摄氏度使用?

网友A:
一般比如测温的,常用热电偶或者双金属温度计,都是只有一端接触测量的物体,另一端接出在容器外或者离测温点很远

楼主:
这个东西我也很郁闷,板子都画好了,调试的时候一直不出信号,最后仔细看资料兼咨询供货方,才知道需要加热到250℃。并且是整体加热,几个接线柱也一样都是250℃。

楼主:
传感器是测气体含量的

网友B:
压线方式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线方式不行么

实在没办法就准备绑起来,但觉得没有焊接的牢固,况且输出电流只是几十uA,接触不好也很麻烦

网友C:
都给接线柱了,那就让压接了。

网友D:
用300度左右的高温焊锡,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给接线柱了,那就让压接了。

我没说清楚,其实不是接线柱,就是四个管脚类似的东西,没有螺丝什么的,固定不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00度左右的高温焊锡,试试吧

不知道,搜一下还真有300多度的焊锡,谢谢。实在不行就买这个了。

网友E:
1,电路板做高温的
2,焊丝买高温的

网友F:
参考一下电饭锅温度保险的连接方式。

网友G:
螺丝固定,冷压接不行吗?

网友H:
那就铜焊!…

网友I:
引脚 碰焊
然后引线焊到板子上
话说,楼主你应该发个传感器资料或者照片看看的 让俺们也长长见识

网友J:
没用过要在这么高的温度下工作的器件,确实是个难题?发个照片呗!

网友K:
电阻焊。电灯泡钨丝的焊接就用电阻焊。

网友L:
硅橡胶灌封

网友M:
铜焊、点焊、压接就可以

网友N:
用高温焊锡!可以的!

网友O:
测什么气体的传感器啊?只要是能板接的都会在焊锡融化温度一下的。

网友O:
是不是两个脚加热,两个脚出数据的那种啊?

网友P:
呵呵,个人认为那是催化燃烧传感器....
不需要你自个加温............................
通电取信号就是了....

网友Q:
用高温焊锡!

网友R:
高温焊锡啊,变压器含浸用的就是高温焊锡, 高得要到350度以上呢!

网友S:
有高温焊接的锡,耐250度高温完全没问题。

楼主:
呵呵,今天上班挺忙的,一直没来看,现在看到居然还有挺多办法的。这下心里有底了,谢谢大家提供帮助。
这种传感器也没什么神秘的,和通常的传感器也差不多,只是其中涉及到电化学的东西,必须在高温环境下才能产生化学反应,从而输出电流。其外形和金封的三极管差不多,就是多了一条腿。图片就不贴了,实在也没什么看的。
25楼:和你描述的一样,四个脚两个脚加热,一个脚加固定电压,在合适的温度下,最后一个脚就会输出几十uA的电流信号
26楼:这个是需要自己加温的,不过传感器体积不大,保温好点加热到250℃没什么问题

网友T:
氧化锆测氧气么?

网友U:
这样的元件不能用焊接的办法,纤维基的印制板都受不了,应该采用机械结构压接,如果电路板部分也工作在高温下需要采用陶瓷基材。

楼主:
引用 网友T:
氧化锆测氧气么?

是测氧气含量的,至于是不是用氧化锆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样的元件不能用焊接的办法,纤维基的印制板都受不了,应该采用机械结构压接,如果电路板部分也工作在高温 ...

嗯,肯定是把传感器独立出来,即使电路板能受得了,旁边的原件也受不了

网友V:
直接插接啊,加热部分延伸脚要长,到固定部位时温度已经不高了。。。。。

你随便拆开一个燃气热水器的火焰上方感应温度用的热敏电阻部位,就看到了。

网友W:
高温 焊锡 , 常用这个

网友X:
这个元件不能装在PCB板上的,考虑用耐高温的引线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