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如何击穿?

楼主(2013-06-20):
当加在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超过所稳定电压的时候,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此时两端的电压是稳定的。资料上说,当稳压管的工作电流超过最大工作电流后,稳压管彻底击穿。现有两个问题如下:

1.我们一般所用的参数是电压,假如是5V的稳压管,当加在两端的电压超过20V是,此稳压管被击穿。而手册上说的是电流。如何可以把这个电流值转换为电压值?
2.假设当此稳压管工作在正向状态时(当二级管用),多大的电压可以击穿他,手册上也未能说明?

网友A:
1) 20V信号源的内阻是多少?电流=(20V-5V)/内阻
2) 电流=(20V-0.7V)/内阻。如果电流大于额定值,则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0V信号源的内阻是多少?电流=(20V-5V)/内阻
2) 电流=(20V-0.7V)/内阻。如果电流大于额定值,则击 ...

原来我忽视了内阻的作用,受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恐怖

基础差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