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2812外扩Flash时序及编程

楼主(2013-06-20):
上图是Flash芯片WF1M32B-G2UI3A的写时序图,各位能不能指出写操作的引导,激活,跟踪时序分别是图中哪个时间段。
我DSP编程时,按照这写时序图,我应该怎么编写写Flash的程序??
急求啊!!!

网友A:
你的flash是挂到外扩总线上的吗??
外扩总线的话只要连接没问题   直接写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lash是挂到外扩总线上的吗??
外扩总线的话只要连接没问题   直接写就可以啦 ...

我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外挂到总线上,但我的Flash数据地址线是直接接到DSP上的,用来存储一些数据的。
我无论写什么数据,地址中的值只有0xFFFF,所以我认为是没有写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外挂到总线上,但我的Flash数据地址线是直接接到DSP上的,用来存储一些数据的。
我无 ...

你应该去研究一下DSP的外扩总线接口  还有在内存中的映射区
看看你的外扩flash与内存区域的那个使能引脚相连  从而得知映射到哪个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去研究一下DSP的外扩总线接口  还有在内存中的映射区
看看你的外扩flash与内存区域的那个使能引脚 ...

Flash是映射到DSP的Zone2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是映射到DSP的Zone2区的

那就对zone2映射地址写数据就可以啦
unsigned          int  *ExFlashStart = (unsigned  int *)0x8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zone2映射地址写数据就可以啦
unsigned          int  *ExFlashStart = (unsigned  int *)0x80000;
版主大哥,你一般什么时候在线啊,我把我的程序发给你,请你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哥,你一般什么时候在线啊,我把我的程序发给你,请你帮我看一下,谢谢!
...

我上班 忙  呵呵  你好好研究一下   还是要根据你的外扩连接法写程序
可以上传  大家帮你看

网友B:
这个去TI的官网上找个flash烧写库就好了,资料编号是sprc125,内容是Flash281x_API_V210,里面还有使用方法,你找找看,有木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去TI的官网上找个flash烧写库就好了,资料编号是sprc125,内容是Flash281x_API_V210,里面还有使用方法 ...

他提供的资料你应该去好好读读   理解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