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容承受有效电流的能力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2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电容是有个电阻值的,只要电流过大,电压就会很大,从而击穿

网友B:
远比这个要复杂

网友C:
我猜测,主要是电解。
电解电容的引线和铝箔是压接的,接触点是薄弱环节,电流大的话一个是引起发热,另一个可能引起化学反应(氧化)。

可以找一下产品目录,同规格1000uF电容和10000uF电容,后者的承受电流比前者的10倍小很多。

网友D:
主要是受发热量限制。
电容器中通有交流电流时会发热,发热主要有两项,一是介质损耗,二是导体电阻的损耗。
介质损耗因介质不同而不同,图中第7项已经说明薄膜电容介质损耗较小。介质损耗小意味着发热少,也就是允许更大的电流。介质损耗最小的是真空电容,其次是空气电容,最差的是电解电容。
导体电阻损耗则与工艺有关。电解电容极板是卷绕的,电流途径长。薄膜电容极板从两侧引出,电流途径短。

网友E(点评):
我赞同这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