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一个问题的PTC跟PPTC是一回事么

楼主(2013-06-20):
我在选型的时候,一会见PTC,一会又是PPTC的,但两者都是自恢复保险丝啊,,求解,不太懂的。。。

楼主:
习惯上把 PPTC(PolyerPositiveTemperature Coefficent)也叫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看了下,查了些资料的,两者还真不是同一个元器件的啊。。。:L:L:L

楼主:
PTC是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正的温度系数, 泛指正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通常我们提到的PTC是指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简称PTC热敏电阻。

楼主:
PTC热敏电阻是一种典型具有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呈阶跃性的增高。

网友A(2014-08-17):
现在 基本上说 PTC  就是指 PPTC   正温度系数高分子材料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PTC是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正的温度系数, 泛指正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 ...

这个我参考学习的啦。。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