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稳5V,1A电流,电源方案求指教

楼主:
我们这边有个项目,只有12V电源,但是芯片都需要5V供电,所以需要将12V降压为5V,不怎么懂电源,之前打算直接7805,后来查了下资料发现线性电源热损太大5.6W,后来发现开关电源LM2575,但是问题是纹波太大,因为我们是给VCO,PLL这些供电,是对电压比较敏感的器件,要求电源比较好,请教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开关电源+线性电源可以吗?拜谢!!!

网友A(2013-06-21):
1、找纹波小的开关电源:开关频率高、滤波好的、电感电容滤波、大电容
2、分开前级后级,前级用7805,这样发热也不大,后级电流大但不怕纹波,可以用开关
3、可以用开关+线性,线性采用低压差的

网友B:
开关电源+线性电源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的, 只是太麻烦了.
可以在 2575 后面增加滤波和纹波吸收电路来解决

网友C:
lm2575用ADJ的,整出来个6.5V
然后用LDO 整出5V
电路中输入输出增加π滤波
最后出来的5V 纹波应该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D:
开关电源加一级CLC看看,不行再加一级LC,看看情况,很多LDO并不能消除高频噪声

网友E:
最好的办法是:DC-DC+LC+LDO,纹波最低;
DC-DC可考虑选择低纹波的模块。:)

网友E:
或者,12V输出,串几个二极管。我一般串6个;P
再加LDO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先试试看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就像8楼说的那样,但是必须考虑最小工作电流的时候,串的几个二级管的导通电压,电流工作电流太小时,二级管的导通压降很不稳定。

网友G:
LZ可用一个封装小点的DCDC芯片,2575太大

网友H:
我在一个产品上要插入外部的AC-DC,那玩意纹波很大,本来以为一插上后必然会带来读数波动的问题。
但结果和只使用内部锂电池的几乎一样的效果。经观察原来是电源输入端接的共模电感立功了
在共模电感之前噪声高达300多MV,经过共模电感后降低到了20+mv,而接在共模电感后面的磁珠啥的貌似
没看出有什么效果,LDO也只是因为输出电压低了就降低了一点噪声……
不过,也许是这个ACDC的噪声刚好是共模的所以效果才那么好吧

网友I:
搞清楚PLL工作电流是多少?如果小的话,用普通的LDO就行,走线时做好铜铂散热

网友J:
现在的非隔离开关电源的纹波噪声(20mV)都可以做的很小的,不知道楼主的开关电源怎么设计的?

网友K:
12V 降5V 1A肯定要用DC/DC降压,这种控制芯片可选择的很多。

网友L:
看你的应用,估计电流不会太大,那么找一款开关频率高一些的芯片,加上比较好的滤波, 完全可以用的,我用过TI的LM22676,500KHz 3A 纹波很小,而且是sop8封装的,甚至可以找一款1MHz的,效率低点,但是纹波能控制的更小,应该够用吧,小弟水平有限,欢迎拍砖

网友M:
要求高就 DC/DC或者LDO  + 7805的方案

网友N:
市场上有12-5V模块,回来LC一下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O:
噪声要求是多少?散热空间有没有?有没有省电要求?都要考虑!

网友P:
用LDO发热量会很大,推荐一颗开关频率2M的芯片MP1494,2A的。(对应3A版本型号为MP1495)。

(Gigadevice、MPS、AKM、Intersil/Techwell、EXAR、IC PLUS、Kionix、Chipower)授权代理,艾创特国际方先生,MP:139 2289 5529。  欢迎咨询!QQ:103422819  MSN:fangyuan502@hotmail.com

网友Q:
纹波大与你现在用的这个方案无关,与你的电路参数以及PCB布局有关。

网友R:
我这里有现成的方案,你的QQ多少我发给你

网友S:
MCP19035 可以搞定,看看

网友T:
用MC34063试试,做个开关稳压电源。

网友U:
这个现在市场上很多开关芯片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加π滤波后纹波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V:
这次不用埋炸药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