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碰到过STM32F407VE 程序丢失的问题吗?

楼主(2013-06-21):
运行好好的,关机再开机就不行了,重新下载程序有OK,不知道什么原因。

低99脚接地了有影响吗?boot0和boot1也都接地。

网友A:
第99引脚是什么引脚,datasheet有没告知此引脚的特性,boot引脚接**确。

网友B:
我的没丢过。不过和你的片子不一样啊
我用的是415RG和407VG.
我用的只有一个BOOT,你的不知道为什么有2个。

网友B:
还直接接地。不给自己留一点退路。最好接个下拉电阻到地。万一有时烧不进程序,还可以通过BOOT脚烧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