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疑问

楼主(2013-06-21):
小弟有个问题,就是如何在winavr中对程序debug的时候观察程序是否能够进入外部中断,计数器之类的中断进入我知道能看,但是外部中断需要一个外部信号,怎么看啊,可行吗?

网友A:
设置一个全局变量 volatile uint8_t flash;

程序开始运行时,设置
flash = 0;

然后在主循环里,根据flash的0或1,决定一个LED的亮灭
if(flash) LedOn();
else LedOff();

在外部中断响应函数里,改变flash的值
flash = !flash;

外部信号就用一根杜帮线,一头连接单片机的VCC,另一头快速碰一下中断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全局变量 volatile uint8_t flash;

程序开始运行时,设置

恩恩,十分感谢您的回复哈,您说的意思我明白,我只是想只在winavr里能不能看进入外部中断,我想具体看看程序跑到什么地方了。因为proteus中仿真似乎有个中断运行起来出错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