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布局

楼主(2013-06-21):
请问各位师傅,关于菱形布局的优缺点及地电流的重要性,特别关于ARM32的布局

网友A:
根据走线的需要来决定。

楼主(2013-08-12):
看来是我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B:
有时是为了提高可焊性

网友C:
菱形布局是什么意思

楼主:
嗯,就是ARM32的,主要想知道菱形布线除了美观,与普通的那种布线还有什么区别?信号干扰,地电压等因素考虑的应该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