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13-06-21):
  有个拉力传感器,其输出信号大小随着力的大小而变化,如果要加一个滤波器滤波,我不太明白截止频率该怎么选?加滤波器后岂不是将很多频率的谐波也给滤掉了?这样讲来,加了滤波器那么是否会破坏原来的信号???但如果不加信号,又怎么滤除噪声呢?

网友A:
分几种情况:
你的拉力作用于传感器,拉力总有一定变化频率,例如用此传感器测量某机械的振动,传感器输出信号频率就是振动的频率,包括高次谐波。但现在传感器输出发现含有更高频率成份,这些更高频率成份是周围恶劣电磁环境耦合到电路中的。那么你要将这些周围环境耦合进来的成份(往往称噪声)去掉。此时滤波的截止频率如何选择,自己考虑。
另一种情况,例如称重量,你需要稳定的重量值,但待称物品放到秤上时会产生振动,你不需要这些振动数值,想要去掉。此时滤波的截止频率如何选择,也自己考虑。

网友B:
你需要有源滤波还是阻容滤波?你把你的电路贴出来,才有可能给你相关建议~

网友C:
设计滤波器之前要搞清楚该传感器产生什么样的信号?频率范围是多少?需要滤除什么样的噪声?加滤波器肯定对有用信号有影响,但要考虑多大影响可以接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滤波器之前要搞清楚该传感器产生什么样的信号?频率范围是多少?需要滤除什么样的噪声?加滤波器肯定对 ...

比方说,现在用的是应变片式的拉力传感器,测量一小车模型前进的拉力,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与拉力成正比,是线型关系。但是送出来的信号上有纹波,想把纹波滤掉,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截止频率?信号用傅里叶变换可以分解成N个频率的正弦波叠加,对吧?加了滤波之后,会把用于信号的一部分频率给滤掉了对吧?那么这样滤波之后的信号还是与以前一样,与拉力成线性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几种情况:
你的拉力作用于传感器,拉力总有一定变化频率,例如用此传感器测量某机械的振动,传感器输出 ...

我好奇的是,如果拉力增加,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也随之线性增加,即一个倾斜的直线。但是信号上有干扰波纹,按照傅里叶变换,有用信号分解可以分解N个正弦波叠加,那么滤波肯定会将有用信号的一部分频率给滤掉,我好奇的是滤波后,电压信号与拉力还是原来的线性关系吗?

楼主:
或者说,斜坡信号有干扰时怎么滤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奇的是,如果拉力增加,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也随之线性增加,即一个倾斜的直线。但是信号上有干扰波 ...

你自己说的:“信号上有干扰波纹”。既然是“干扰”,那就不是“有用信号”。

“如果拉力增加,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也随之线性增加,即一个倾斜的直线”
只有从“开天辟地”一直这样变化到“地老天荒”,才是“一个倾斜的直线”。
但实际上不是一直这样变化,拉力必有个起始时刻,也必有个结束时刻。实际上,传感器输出应该是个阶越函数与线性函数的叠加。你的滤波,会影响阶越函数(分解为无穷多正弦函数,是连续谱)。但只要你的滤波截止频率不是太低,影响并不大(仅除去连续谱中高频成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说,斜坡信号有干扰时怎么滤波?

最好是根据干扰信号频率范围带阻滤波,至少根据干扰信号频率范围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根据干扰信号频率范围带阻滤波,至少根据干扰信号频率范围低通滤波。 ...

感谢前辈解惑,但是刚才去百度文库查电子称的设计,看到他们都没有使用滤波器,直接放大、AD采集……是我类比的不对吗?难道因为我的是动态测量,他们的是静态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解惑,但是刚才去百度文库查电子称的设计,看到他们都没有使用滤波器,直接放大、AD采集……是我 ...

那就要看你查到的“电子称的设计”中,AD转换是什么方法。例如双积分式AD对工频纹波很不敏感,若转换周期是工频周期整数倍则对工频干扰衰减非常大。另外,AD之后很可能数据送单片机之类,那就可以用软件实现滤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方说,现在用的是应变片式的拉力传感器,测量一小车模型前进的拉力,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与拉力成正比 ...

只需知道有用信号的频率即可,根据有用信号的频率设置截止频率,对于纹波不需考虑,在频域范围内,如果纹波频率落在有用信号频域内,你也滤不掉。

网友E:
哈哈!…撞到枪口上啦!…有些人在这里装神弄鬼!…你们过余操心啦!…哈哈!
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直流电平信号!楼主堤出滤波电路、是因为输出信号非常微弱!·拿30KG为例:满程时、输出只有十几毫伏[mV]。增减5KG淳、只有6mV左右!如果放大电路设计的不好、引线过长、容易产生各种干扰信号干扰!…特别在工控现场,防不胜防啊!科普啦!嘿嘿!…
由于本公司生产此类产品!不能说得太多!抱歉!

网友F:
我看了一下, 装神弄鬼的洽洽是楼上自已.
关于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平, 由是否内置放大器决定, 没有放大器的是几十mV, 有放大器的则是几伏
而参与讨论的网友, 都围绕楼主的问题作出技术性回答.
这类传感器的硬件滤波器主要是为了抑制共模和差模干扰.
就楼主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 无论硬件滤波或软件滤波, LPF上限高于显示刷新率即可. 如涉及其它用途(如算价或实时数据通讯)的, 则可适当提高,

哈哈!…我装着很淡定!…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撞到枪口上啦!…有些人在这里装神弄鬼!…你们过余操心啦!…哈哈!
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直流电平 ...

真心不懂,我以前是力学出身的,搞这个是迫不得已

楼主:
  我的确不太懂,谈不上是装神弄鬼。因为我之前是搞力学的,从已经毕业的师兄手中,接手的这套小装置,他自己当时也是迷迷糊糊地没搞好。楼上有的前辈说得很对,的确是信号干扰非常非常多。而且我这个是用来动态测量,力在不断变化,而不是静态信号,所以我困惑怎么滤波?
师兄的电路是用了一个仪用放大器来放大初试的小信号,之后又做了个二阶滤波,但滤波总要有个截止频率吧?这个他心理也没谱,只是觉得搞一个低通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一下, 装神弄鬼的洽洽是楼上自已.
关于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平, 由是否内置放大器决定, 没有放大器的是 ...

我这个是用来动态测量的,力是在不断地变化,要实时地采集过来

网友E:
小哥哥!…多心了!…坛子里水很深啰!…
对你来说:是个机遇!抓住它!…
跟你说的过多:老板发现了、被妙的风险很大!…
看了你的贴子、照着思路往下走、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