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K调制的作用

楼主(2013-06-21):
数字信号经过FSK调制,再调制到高频,无线发射出去,能不能直接调制到高频发射出去?也就是说,FSK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可以,大部分芯片都是直接调整射频,实现简单

网友B:
FSK是一种数字调制方式啊,用两种不同频率 来表示数字系统的 “0”,“1”两种状态

网友C:
调制的方法有多种,FSK只是其中之一,具有电路简单、抗干扰性相对较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