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boost控制器基本原理 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6-21):
上图为升压典型控制
当开关管导通时,能量储存在L ,由于VD 截止,所以Ton 期间负载的电压和电流由CO供给在开关管。
截止时储存在L 中的能量通过正向偏置的VD 传送到负载和C0,L 放电电压的极性与VIN相同且与Vin 相串联因而提供了一种升压作用
问题一:当MOS管导通接地时,电感中电流应该达到最大吧?为什么下图表示的是TOFF期间电感中电流IL慢慢变至最大?
问题二:为什么下图TON期间VSAT 是VOUT和VIN两级变化?谢谢
问题三:IL中电流变化至最小也不应该是0

网友A:
1,图中给出的Ton,Toff应该开始/关断时刻,所以你看错了
2,因为1,你搞错了Ton和Toff的时间段。Ton,开关管压降Vsat,Toff时,开关管电压被Vd钳位到Vo,电感电流减小到零,开关管电压等于Vin
3,肿么就不能为零

网友B:
2。 电感中有逐步变小的电流,就有反电势,加上 Vin 就得到了 Vout。 当电感中的电流到0后,不再有变化的电流, 反电势为0,于是输出等于 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中给出的Ton,Toff应该开始/关断时刻,所以你看错了
2,因为1,你搞错了Ton和Toff的时间段。Ton,开关 ...

是我把概念弄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电感中有逐步变小的电流,就有反电势,加上 Vin 就得到了 Vout。 当电感中的电流到0后,不再有变化的电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