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字体倒着显示方法请教

楼主(2013-06-21):
哪位老师做过让12864字体倒着显示的,就和重力感应那种现实一样的。
我自己想的是直接再做一个数组,存放倒着显示的字体,但这样太浪费单片机空间,请老师们给指点!!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把0x27这个数高位和低位对调,也就是第七位给第零位,第六位给第二位、、、、第零位给第七位,有没有老师能给点思路啊?那么0x27转换完以后就是0xe4了,我自己想了个办法也是最笨的方法,把0x27每一位都移出来,然后反着移到其他变量里,请路过的瞧一瞧看一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把0x27这个数高位和低位对调,也就是第七位给第零位,第六位给第二位、、、、第零位给第七位 ...

在PICC里面,可以定义一个位与字节的联合体,位对位重新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B:
高地位对调 论坛曾经有介绍,自己搜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地位对调 论坛曾经有介绍,自己搜一下了

倒着显示字体的这种方式具体叫什么名称,有专业术语吗?

楼主:
显示弄出来了,但是代码让我感觉不踏实。有一个问题高手给解释一下,12864液晶屏内部的指针只能自动加,不能减吗?小弟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