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VCA610当Vc端为-2V不能放大

楼主(2013-06-21):
用VCA610做AGC电路,但测试VCA610时,发现当Vc-=1V时,同相接地,反相输入1kHz,300mV正弦波时,Vout不变。当Vc<-1V时,Vout变小。当Vc=-1.5V时,Vout为无波峰的正弦波。当Vc=-2V时,无输出。按照手册上说,-2V<Vc<-1V时,应该线性放大的,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电路为如下的VCA610部分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吧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需要好好看看   顶一个   应该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没有方向

网友C:
楼主你的图挂了吧?我么看到你的图,重发一遍,我帮你看看

网友C:
您的供电是多少,您是否根据输入计算过输出是多少?

Vin=-300mV,Vc 引脚电压如果是-2V,那么gain=38,.5dB,

Vout = –Vin* 10 ^ {–1.925 [Vc + 1]}  您计算下就知道是多大了。

网友B:
帮你顶一个

楼主:
我是正负5V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的供电是多少,您是否根据输入计算过输出是多少?

Vin=-300mV,Vc 引脚电压如果是-2V,那么gain=38,.5dB ...

楼上分析的还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具体的我还参考下这方面的资料的

网友A:
楼主   把图上上来   大家好钻研钻研   很不错   需要顶一个

网友B:
把原理图传上来吧    让大家仔细看看  钻研钻研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