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3-06-21):
做一个红外感应洗手装置,通过调节发射强度确定感应距离,下面是接收电路,进过试验,三极管vt2可以比较好的工作在开关状态,vt2的集电极接单片机输入引脚。
       红外的周期在50ms,当然这个自己可以随便修改,只要频率不是太高,波形输出还是比较好的。
       我想在两个三极管之间和单片机入口加上滤波电路,带通最好,低通也可以,请问参数如何计算???

比如:
1、并联在vt2的be间的电容可构成低通滤波器,但是三极管对他的影响如何考虑?
2、单片机输入引脚滤波如何设置?

网友A:
并联在vt2的be间的电容可构成低通滤波器?

难道不是?

网友B:
lz图没有传上来,以附件的形势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