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面试题,求解。

楼主(2013-06-21):
今天一个同事面试,发来一到题,第5题,问我,懵了!求解。

网友A:
是哪一题

网友B:
貌似是收音机调音量的电路

是典型的稳压电源呀

网友C:
T2基极电位:Ub2=Uz+Ube=6+0.7=6.7V
取样电阻比较小,可以忽略基极电流对其分压的影响。则:
①调节在下端时:Ub2=UoR4/(R3+Rw+R4)
∴Uo=Ub2(R3+Rw+R4)/R4=6.7(300+300+300)/300=20.1V
T1基极的电位:Ub1=Uo+Ube=20.1+0.7=20.8V
T1的集—射电压:Uce1=Ui-Uo=24-20.1=3.9V>Uces1
T2的集—射电压:Uce2=Ub1-Uz=20.8-6=14.8V
②调节在上端时:Ub2=Uo(Rw+R4)/(R3+Rw+R4)
∴Uo=Ub2(R3+Rw+R4)/(Rw+R4)=6.7(300+300+300)/(300+300)=10.05V
T1基极的电位:Ub1=Uo+Ube=10.05+0.7=10.75V
T1的集—射电压:Uce1=Ui-Uo=24-10.05=13.95V>Uces1
T2的集—射电压:Uce2=Ub1-Uz=10.75-6=4.75V
所以输出电压的调节范围为:10V~20V     (10.05V~20.1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2基极电位:Ub2=Uz+Ube=6+0.7=6.7V
取样电阻比较小,可以忽略基极电流对其分压的影响。则:
①调节在下端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2基极电位:Ub2=Uz+Ube=6+0.7=6.7V
取样电阻比较小,可以忽略基极电流对其分压的影响。则:
①调节在下端 ...

有道理。

网友D:
坛上高手如云啊!多谢分享!

网友E:
貌似是负反馈恒流源电路,楼上计算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T2基极电位:Ub2=Uz+Ube=6+0.7=6.7V
取样电阻比较小,可以忽略基极电流对其分压的影响。则:
①调节在下端 ...

高人啊

网友G:
电路正常工作时,三级管T1 T2处于放大状态,整个范围内,T2的基射极电压Ube始终在0.7V左右,这样RW可调电阻的取样端电压就固定了 = 6.7V,因R3=R4=RW,因此Uo(MAX)*1/3 = 6.7V    Uo(MIN)*2/3 = 6.7v,求的10.05v<=Uo<=20.1v

正解

网友H:
毛,这个是电压调整电路,带负反馈

网友I:
模电的书有啊。但是还是懵懵懂懂

网友J:
引用 网友C:
T2基极电位:Ub2=Uz+Ube=6+0.7=6.7V
取样电阻比较小,可以忽略基极电流对其分压的影响。则:
①调节在下端 ...

想问一下当Rw滑动时,T1,T2都是工作在哪个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想问一下当Rw滑动时,T1,T2都是工作在哪个区?

T1的Uce在3.9V~13.95V范围内,T2的Uce在4.75V~14.8V范围内,你说工作在哪个区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T1的Uce在3.9V~13.95V范围内,T2的Uce在4.75V~14.8V范围内,你说工作在哪个区呢?

哦哦  懂了  谢谢了大神

网友K:
这个和串联反馈式稳压电源有异曲同工之妙。
串联反馈稳压电源由:基准电压,比较放大,取样电路和调整电路组成

网友L:
高手在民间

网友M:
完全正解!

网友N:
10.5-20.1V.
(300+R)/(300+300+300)*VO=6.7
0<R<300

网友O(2013-09-24):
引用 网友C:
T2基极电位:Ub2=Uz+Ube=6+0.7=6.7V
取样电阻比较小,可以忽略基极电流对其分压的影响。则:
①调节在下端 ...

不明觉厉

网友P:
T1基极的电位:Ub1=Uo+Ube=20.1+0.7=20.8V?

网友Q:
你这第二题要说对也对,要说错也可以说是错的

网友R:
坛上高手如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