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解】在WinAVR中,如何讲数组定义在EEPROM指定地址中

楼主(2013-06-21):
我想请教一下如何将数组定义在EEPROM、Flash、SRAM当中,就如同C51的_at_指令一样。

楼主:
没人能解答一下么?

网友A:
ee  flash都需要写一个读写函数的

网友B:
使用自定义的 ld 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自定义的 ld script。

不太明白,您能详细说下么?我查资料说在链接中加入-Wl,--section-start=.noinit=0x81XXXX选项,但是我在eclipse试过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  flash都需要写一个读写函数的

哦,我是调用的eeprom库函数

楼主:
没人解答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解答一下么?

貌似用到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