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一个端口驱动双色无极性LED的电路

楼主(2013-06-21):
使用AVR单片机的PB0,输出1和0显示2个颜色,输出PWM调节占空比显示各种混合色,高阻态关闭显示

网友A:
我一般两个电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两个电阻就OK了

明白了,谢谢大师指点,:handshake

网友A:
对的,就是这样接,只要IO可以设置成高阻,就可以. 对于LED通压3V以上的白光蓝光,用在3.3V时,就不是很好.

这个电路只能用在允许那两电阻一直耗电的应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