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脉冲计数程序

楼主(2013-06-21):
求一个脉冲计数的程序,用T0CKI脚接脉冲

网友A:
同学,建议你如果要样例程序的话,可以直接找Microchip的代理商。那样会快些的。

网友B:
是记录一定时间内的脉冲个数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记录一定时间内的脉冲个数还是什么?

是的,记录脉冲个数,最好有个什么能显示出来个数就最好了

网友C:
PIC16F1824做的频率计。输入端为T1CKI引脚,然后串口显示。
#include<pic.h>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N  & CP_OFF  & BOREN_OFF & CLKOUTEN_OFF);
__CONFIG(WRT_OFF & STVREN_OFF & BORV_LO & BOREN_OFF & LVP_OFF);
__IDLOC7(0x20,0x12,0x06,0x0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buf,fre;

//**********************************************
//   非精确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
                for(j=0;j<10;j++)
                {
                        asm("CLRWDT");   //喂狗
                }
        }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OSCCON = 0b01101000; //4MHZ
        ANSELA = 0x00;
        ANSELC = 0x00;
        LATA=0x00;
        LATC=0x00;
          TRISA5=1;
        TRISC5 = 1;
        TRISC4 = 0;
        PEIE=1;
        GIE=1;
        RCIE        = 1;
        RCIF        = 0;
        TXEN        = 1;
        CREN        = 1;
        SYNC        = 0;
        SPEN        = 1;
        SPBRG       = 25;  //9600bps
        BRGH        = 1;
        BRG16       = 0;
}

void initTMR0()
{
        TMR0IF=0;                //清除TMR0中断标志
        TMR0IE=1;                //TMR0中断允许
        OPTION_REG =0x05;//未分配分频器
//        TMR0=61;

}
void initTMR1()
{
        TMR1ON=1;
        TMR1GE=0;//计数使能
        TMR1CS1=1;
        TMR1CS0=0;
        T1OSCEN=0; //将TMR1设置为计数方式
        T1CON=0x85;
        TMR1H=0;
        TMR1L=0;
}

void main()
{
          init();
        initTMR0();
        initTMR1();
        while(1)
        {
                TXREG=(buf/10000)+0x30;while(!TRMT);
                TXREG=(buf%10000/1000)+0x30;while(!TRMT);
                TXREG=(buf%1000/100)+0x30;while(!TRMT);
                TXREG=(buf%100/10)+0x30;while(!TRMT);
                TXREG=(buf%10)+0x30;while(!TRMT);
                TXREG=0x20;while(!TRMT);
                TXREG=0x20;while(!TRMT);
                TXREG=0x20;while(!TRMT);
                delay(10000);
        }

}

void interrupt time0()
{
        TMR0IF=0;
//        TMR0=61;
        count++;
        if(count==61)
        {
                count=0;
                 TMR1ON=0;    //TMR1停止计数
                 buf=((TMR1H<<8)+TMR1L);

                 TMR1H=0;
                 TMR1L=0;
                 TMR1ON=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