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驱动电路分析

楼主(2013-06-21):
   请较各位高手,怎么分析下面的晶闸管驱动电路,
         其中的U24,U25为MOC3052光耦可控硅,RV1为压敏电阻,A-AG,A-A  A-K,A-KG接在晶闸管的触发线上,
    CPU-Targ A接在CPU,用于控制触发信号。

网友A:
表示器件型号都看不清楚,能否给个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器件型号都看不清楚,能否给个大图?

不好意思,是看不清楚  大图在附件中 ,请查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