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系统时钟

楼主(2013-06-21):
最近再用149做东西,遇到一个问题:用8M晶振作为时钟,启动单片机,ACLK时钟为8M, MCLK没有波形。这个问题不是一直有。有时上电有这问题,有时没有。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让单片机稳定启动

网友:
不会吧啊,你是不是配置mclk出错了?

网友A:
寄存器配置错误了   楼主

网友B:
是有时有,有时没有。我觉得应该是你晶振虚焊,导致晶振出错不起来

楼主:
复位电路电容从1nf改成10nf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