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一种方法

楼主(2013-06-21):
各位好,有个问题像大家请教一下,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的 ,当检测到上升沿时out 输出1,检测到下降沿时out 输出0,用的以下的代码,
但是用逻辑分析仪查看波形如下,out 输出1延迟了两个时钟周期20ns,请问下有没有好的代码方法让这个延迟时间短一点,测量了别人的延迟只有5ns

reg sig_in0;
reg sig_in1;

wire rising_edge;
wire falling_edge;

assign  rising_edge  = ~sig_in0 &  sig_in1;
assign  falling_edge =  sig_in0 & ~sig_in1;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sig_in0 <= sig_in1;
      sig_in1 <= mcu_sig_3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falling_edge_3)
           out <= 0;
        else if(rising_edge_3)
           out <= 1;
end

网友A:
1,加快clk时钟频率
2,对于现有的这个逻辑,输入信号直接打一拍输出,如输入信号和clk的时钟域同步,直接输出好了,无需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加快clk时钟频率
2,对于现有的这个逻辑,输入信号直接打一拍输出,如输入信号和clk的时钟域同步,直接 ...

同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意啊

:)

网友C:
倍频CLK最好! 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快clk时钟频率
2,对于现有的这个逻辑,输入信号直接打一拍输出,如输入信号和clk的时钟域同步,直接 ...

大侠您好,用的是CPLP没有PLL不能倍频,晶振也固定,您说的第二种方法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能否讲的更直接一点啊,我是新手,请多多包涵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要检测信号为a,输出为b

不同时钟域,异步情况:
always @ ( posedge clk )
b <= a

同时钟域,同步情况:
assign b = 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您好,用的是CPLP没有PLL不能倍频,晶振也固定,您说的第二种方法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能否讲的更直 ...

如果要检测信号为a,输出为b

不同时钟域,异步情况:
always @ ( posedge clk )
b <= a

同时钟域,同步情况:
assign b = a

网友D(2014-12-02):
你好,你这个原理能讲一下么

网友E:
看输入信号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
如果异步的话就不要追求时间了
先用时钟打几拍之后再用,要不会有亚稳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