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让中断函数反复执行?

楼主(2013-06-21):
我是用的按键触发中断,显示‘1’,按住按键后,怎么才能让中断函数仅执行一次?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E0=0;
BUF='1';//28;
while(!TI);
TI=0;
}

我按了一下,显示了二十多个1,一直按着不断出1.怎么才能按住后只执行一次??

网友A:
使用下降沿或者上升沿触发外部中断。

楼主:
thank you,好方法

楼主:
但是改成下降沿触发后 怎么按一次出两个1,中断执行两次呢?
。。。。。
消抖后可以了

网友B:
你小消抖动. 我一般不用外中断做按键.

楼主:
用外部中断主要是想掉电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