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的PB9和PB10引脚输出问题

楼主(2013-06-21):
硬件:STM32F0DISCOVERY的开发板(STM32f051R8T6);
软件:Keil v4.60。

遇到的问题是:
PB9用作推挽输出时电平在1~3V之间。
PB10用作推挽输出时下拉会有500us的延时。

CH1接入为:PB9
CH2接入为:PB10
PB9和PB10波形如图1-1所示:

PB9和PB10波形图

PB9和PB10波形图

图1-1PB9和PB10波形图

程序代码很简单,配置PB9和PB10为推挽输出方式,在主程序中进行置位和复位。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my_delay(20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my_delay(20000);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my_delay(long length)
{
         while(length >=0)             length--;
}

刚刚接触到STM32,别的引脚都还正常,为什么会出现如上现象呢?

楼主:
我现在要用stm32来控制射频芯片,用到这两个I/O口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给st官方的一个代理打电话,他也没有说清楚,说推挽能力不足,推挽不足为什么在下拉的时候会出现延时呢?还请各位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