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MDK中定义变量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6-21):
定义变量时如果把图中圈出来的u32 addr;这个变量的定义放在最前面,仿真的时候addr的数值就跟实际的数值不相等,如果放到最后面就没有问题,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只要使用前定义就不会有问题的啊,放前面点不会影响的,估计你程序有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使用前定义就不会有问题的啊,放前面点不会影响的,估计你程序有别的问题 ...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而且仿真的结果也确实是放在前面addr的数值不对,放在后面addr的数值就正确,但是两者程序全速执行之后的结果跟预期的一样都对,所以我也很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使用前定义就不会有问题的啊,放前面点不会影响的,估计你程序有别的问题 ...

有没有可能是keil本身给优化了呢?

网友A:
如果定义了,还没给初值前, 其值没有意义.
你给一个值, 看看是否你要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定义了,还没给初值前, 其值没有意义.
你给一个值, 看看是否你要的值.

在程序中即使给定addr一个固定的数值,仿真时显示的也不是那个给定的值,但是如果在变量addr前面加上static就可以了

网友B: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概是keil的overlay把其它变量和这个变量分配在了重叠的内存地址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只有在这个变量的生命周期内,它的值才是正确的

网友C:
看MA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概是keil的overlay把其它变量和这个变量分配在了重叠的内存地址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MAP文件

看什么呢?怎么看?

网友C:
调试的时候最好选择优化0,调试变量加volatile声明

网友D:
看下你的仿真器的仿真速度,如果速度很低的话,可能算错的,想不出错,又想仿真的话,建议仿真的时候,弄成全局的,仿真没问题后,再改成局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的时候最好选择优化0,调试变量加volatile声明

我选择的是优化0,调试变量加volatile声明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你的仿真器的仿真速度,如果速度很低的话,可能算错的,想不出错,又想仿真的话,建议仿真的时候,弄成 ...

仿真速度2mhz,应该不低了,先设置全局,成功后在改为局部,为什么呢?有什么说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

咦,我的怎么没有你那个选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程序中即使给定addr一个固定的数值,仿真时显示的也不是那个给定的值,但是如果在变量addr前面加上stat ...

那就是很可能被优化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仿真速度2mhz,应该不低了,先设置全局,成功后在改为局部,为什么呢?有什么说法吗 ...

感觉仿真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可能处理不过来,我以前是1M的仿真速度时,局部的有时是不对的,可能局部变量要从堆栈中申请释放吧,后来10M的速度是,局部变量就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仿真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可能处理不过来,我以前是1M的仿真速度时,局部的有时是不对的,可能局部变量 ...

哦,有这种可能啊,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