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求教,一个PWM波,需驱动两个互补导通的IGBT~

楼主(2013-06-21):
一个频率为10kHz的PWM方波,怎么产生延时半个周期的和方波啊,然后这两个PWM波驱动两个IGBT?请指导,谢谢了~

网友A:
变压器
光耦
。。。

网友B:
反相之后增加延时电路,不一定是半个周期

网友C:
两个相同绕组!两个驱动电路电压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相之后增加延时电路,不一定是半个周期

谢谢,能简单提供一个微秒级的延时电路吗?

网友B:
一般频率都是10几k的频率,不都是微妙级别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