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13软件PCB问题

楼主(2013-06-21):
急急急!!!!!!为什么我在用Altium Desinger2013 画PCB板的时候,很卡而且反应很慢,无论是拖拽器件还是放大缩小都一个样,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太潮了,不好!

AD软件算是版本帝,没必要一味追新,稳定就好!

网友B:
解决部分就只能是重新安装软件,或者是重新安装系统再安装软件。

网友C:
看一下你的CPU是不是已经超负荷了。

网友D:
我也觉得反应慢,特别是存盘,存配置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你的CPU是不是已经超负荷了。

500G硬盘,2G内存,不至于超负荷吧。还有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有显示说是否要把AD9的一些配置一起替换过去,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0G硬盘,2G内存,不至于超负荷吧。还有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有显示说是否要把AD9的一些配置一起替换过去 ...

我的意思是在你画板子的时候看一下你的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E:
楼主的情况我倒没遇到过。以前遇到特别卡的时候是在原理图的时候,分析原因是自己在做原理图封装时加了图片,还有一个原因是默认的图纸上增加了一些注释性的文字

楼主(2013-07-31):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情况我倒没遇到过。以前遇到特别卡的时候是在原理图的时候,分析原因是自己在做原理图封装时加了图片 ...

画原理图倒不会觉得卡,指示在画PCB图时缩小放大明显很卡

网友F:
AD本来就比较占资源,我一直用AD9,最早在一个笔记本上,每次覆铜都要一两分钟,缩放PCB更是不堪入目。
不过现在主流的配置应该跑得比较流畅。

网友G:
我也是,求解!

网友H:
我用过AD9 AD10 AD13 ,AD13确实比以前的版本耗费资源,对计算机要求比较高。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啊,不过后来怎么弄好的,我也不知道

楼主(2013-10-25):
引用 楼主:
画原理图倒不会觉得卡,指示在画PCB图时缩小放大明显很卡

是啊,就是画PCB的时候缩小放大明显很卡。那你找到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J:
显卡跟不上呗。。用那么新干嘛又不稳定那个。。

网友K(2014-02-20):
我也是,,这个问题你 解决了吗??